楼主(2021-08-04):
各位大哥,我想做这样的功能,输入一个WORD,输出这个word的16个bool点状态,要怎么做?

网友A:
子程序 IN_OUT 加起来好像不能超过一个数量

网友B:
这个不知道.
不能mw,然后m吗?

网友C:
用触摸屏的话,输入一个Word,然后建16个bool类型的变量,分别输出这个Word的16个位地址,位顺序别搞乱效果还不错的。
或者利用转换指令,16进制转二进制。
不用触摸屏的话,编程软件的图表状态选择二进制监控。

网友D:
VW0包含V0.0  V0.1 V0.2 V0.3 ……v0.7,v1.0,v1.1……v1.7

网友E:
L VW0
T QW0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写一下我看看怎么做的,我估计做不成功能块,子程序的点位不够,只能在Main里做

网友F(2023-12-22):
可以在HMI上做这个功能更便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写一下我看看怎么做的,我估计做不成功能块,子程序的点位不够,只能在Main里做
1)如果不改变【位】的顺序,只需一个传送指令【MOV_W】就够了。如下图:

2)如果要使用其中的【位】:直接拿来用就是了。如:4楼的回复;

3)如果要改变【位】的顺序后输出。并且有多个字的数据 均按相同规则处理,可做一个带输入、输出参数的子程序;
3.1、输入端口定义:
变量类型:IN
数据类型:WORD

3.2、根据不同情况 定义输出端口。如:
3.2.1 输出为连续的两个字节(字):
变量类型:IN
数据类型:WORD

3.2.2 输出至不连续的两个字节,可定义2个输出端口。如:
变量类型:OUT
数据类型:BYTE

3.2.3 其中的8个位输出至一个字节中,其余的8个位输出至任意的位地址中。可定义9个输出端口。如:
变量类型:OUT
数据类型:BYTE
再定义8个【位】输出端口。如:
变量类型:OUT
数据类型:B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