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转速恒定

楼主(2021-08-05):
师傅们,有没有办法让普通三相电机按照恒定的速度运转?用变频器控制,速度也会有波动的吧?【在不考虑负载波动的情况下?】

网友A:
n=60f/p,这是理想状态,工况时参照“转矩-转速特性(机械特性)”

网友B:
你加个编码器,这样,转速会很稳定,能满足大多数的要求,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使用带PG反馈的变频器;

网友D:
恒定的速度?就看怎么判断,是差不多的恒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误差的恒定?

如果是按第一项,无须任何设备,电机本身就已经具备,工频是绝对的50Hz,比变频器输出还要精确。【在不考虑负载波动的情况下?】

但如果按第二项,普通电机无法实现。

网友E:
不行就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定的速度?就看怎么判断,是差不多的恒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误差的恒定?

如果是按第一项,无须任何设备,电机本身就已经具备,工频是绝对的50Hz,比变频器输出还要精确。【在不考虑负载波动的情况下?】

但如果按第二项,普通电机无法实现。
工频运行,电网波动,转速肯定有波动的吧?单位有个设备,主轴约3000转一分钟上面安装了刀,切料的,主轴上安装了编码器,编码器信号连接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和触摸屏通讯,伺服电机是从动轴,送料的,实际情况就是触摸屏上显示的速度不断的在波动,切的料也在正负20丝以上,不放料的时候,触摸屏显示的主轴速度在不停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带PG反馈的变频器;
师傅,带pg反馈的变频器控制的速度相对恒定吗?我只要运行在50hz速度稳定点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定的速度?就看怎么判断,是差不多的恒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误差的恒定?

如果是按第一项,无须任何设备,电机本身就已经具备,工频是绝对的50Hz,比变频器输出还要精确。【在不考虑负载波动的情况下?】

但如果按第二项,普通电机无法实现。
工频运行,电网波动,转速肯定有波动的吧?单位有个设备,主轴约3000转一分钟上面安装了刀,切料的,主轴上安装了编码器,编码器信号连接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和触摸屏通讯,伺服电机是从动轴,送料的,实际情况就是触摸屏上显示的速度不断的在波动,切的料也在正负20丝以上,不放料的时候,触摸屏显示的主轴速度在不停的波动……

主轴电机是工频驱动,然后在主轴上安装了一个编码器,这个编码器直接连在从动轴上的伺服驱动器上,也就是从动轴靠这个编码器来调速的。

这样的话,你还要考虑编码器采样环节有没有问题,测一下实际电机转速到底有没有波动?波动是多少?

网友C:
有个词叫速度波动率,这个波动率越小就要求越高,看你的具体要求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定的速度?就看怎么判断,是差不多的恒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误差的恒定?

如果是按第一项,无须任何设备,电机本身就已经具备,工频是绝对的50Hz,比变频器输出还要精确。【在不考虑负载波动的情况下?】

但如果按第二项,普通电机无法实现。
工频运行,电网波动,转速肯定有波动的吧?单位有个设备,主轴约3000转一分钟上面安装了刀,切料的,主轴上安装了编码器,编码器信号连接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和触摸屏通讯,伺服电机是从动轴,送料的,实际情况就是触摸屏上显示的速度不断的在波动,切的料也在正负20丝以上,不放料的时候,触摸屏显示的主轴速度在不停的波动……
伺服电机是从动轴???它是控制进刀吧,
主轴谁驱动?伺服?还装了编码器
误差20丝是主轴转速造成?还是送料机造成,看似是伺服送料,主轴是个切刀

关闭切刀,伺服送料,测量送料结果,n多证明送料精准就好
不送料,查切刀旋转轨迹(切口位置)平稳无摆动
切料时切刀受里变形

改用激光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定的速度?就看怎么判断,是差不多的恒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误差的恒定?

如果是按第一项,无须任何设备,电机本身就已经具备,工频是绝对的50Hz,比变频器输出还要精确。【在不考虑负载波动的情况下?】

但如果按第二项,普通电机无法实现。
工频运行,电网波动,转速肯定有波动的吧?单位有个设备,主轴约3000转一分钟上面安装了刀,切料的,主轴上安装了编码器,编码器信号连接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和触摸屏通讯,伺服电机是从动轴,送料的,实际情况就是触摸屏上显示的速度不断的在波动,切的料也在正负20丝以上,不放料的时候,触摸屏显示的主轴速度在不停的波动……
伺服电机是从动轴???它是控制进刀吧,
主轴谁驱动?伺服?还装了编码器
误差20丝是主轴转速造成?还是送料机造成,看似是伺服送料,主轴是个切刀

关闭切刀,伺服送料,测量送料结果,n多证明送料精准就好
不送料,查切刀旋转轨迹(切口位置)平稳无摆动
切料时切刀受里变形

改用激光切刀
主轴是普通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飞刀切盘,切料厚度1.5-20MM……

网友H:
好象有种电机叫同步电机,不知对不对。
异步,都告诉你了异步啊。不异无法转,做功就更异了。

网友I:
要想恒转速,只能用同步电机,并且要用带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电机后面要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