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5):
各位大神 请求帮助  我这里切割台 X Y两个轴    在运行过程中  偶尔会发生  PLC显示脉冲走完了,实际上PLC只走了一半行程,在返回时刹不住车撞机,昨天发生了两次,平时走的位置很准确,请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监控伺服收到的脉冲值
检查是否有干扰

网友B:
换控制线,还有问题就换驱动,这个状况不好搞,不排除驱动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