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施耐德的接触器那么另类?A1A2线圈在上面常开常闭触点。。。。。。。。

楼主(2021-08-05):
为什么施耐德的接触器那么另类?A1A2线圈在上面常开常闭触点旁边。

网友A:
使用还是很方便的,但是确实有另类。

网友B:
个人觉得这样的另类也不错,方便接线

网友C:
这样很方便啊,不像放在后面,前面主回路挡住了不好拆。而且热继上还有放线的槽,很人性化

网友D:
这也吐槽,如果说开特斯拉要重新学习如何驾驶,这东西一看就明白,接线位置考虑了使用者,值得点赞

网友E:
感觉蛮好的,接线方便,也不冲突!

网友F:
我感觉挺方便的。

网友G:
这个好接线。

网友H:
这样挺方便的,总比那种上下叠的好用吧,拆下边的线得把上面一道拆了

网友I:
看来大家用过的都觉得方便!

网友J:
看来传统习惯太可怕了,改动一下方便接线就成另类了。

网友K:
方便更好

网友L:
这种其实很方便的,拆卸换线是的比传统方便多了

网友M:
用习惯了就好了,其实这个接触器非常好用

网友N:
没看见你吐槽西门子的小型继电器啊,不也是这样

网友O:
先入为主的思想。

网友P:
估计是为了接线方便吧。

网友Q:
先入为主了,习惯一下就好了!

网友R:
EATON的接触器不是也这样的吗。。。。

网友S:
习惯成自然,而且也不是他一家这样。

网友T:
习惯了其实还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