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5):
昨天一个小森8色轮转印刷机控制系统的一个开关电源,原来是-15V,坏了后直接升到35V,烧坏了十多个板,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烧东西,修复了也不好试机,另外备用方案是重新改造,想知道,哪家有成熟的改造方案.系统配置是每组30个12V直流电机,加30个电位器反馈,其它就是显示大小和调整大小的一些,用PLC加人机,但模拟量不好处理,需要30个点的模拟量输入,不知道有没通用的系统可以直接用?

多谢各位的回复,学习了不少东西,修了十多块板子,今天试机,基本问题,方案留着下次发行再用

网友A:
这个机我没用过,不好发表意见,就谈一下个人想法吧
这个是配色控制系统吧,那30个直流电机应该是用于驱动油墨泵的吧,每个都有独自的驱动吧,实际应该用他们是应该组成一个同步系统,每个驱动应该是单独可以微调,还有反馈,如果你不想用PLC和触屏来组建同步控制系统,可以考虑用同步控制器,不过同步控制器一个只有八个端口,现在你需要30个端口,那么就需要4台同步控制器,新机总价大概6000,二手总价大概3000。这个同步系统基本省去编程,直接安装接线就可以投入使用,接线速度够快的话,一天就完成。
第二个方案是直接订购选配多模拟量通道的国产工控控制板卡,不过你需要30个通道,有点特殊,一般工厂不会有,估计订购时间比较长,价钱不会贵,但是时间和稳定性没有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有显示吗?就是单独显示每组的值的?

网友B:
这个小电机是控制墨刀升降的,也就是控制与带墨辊的间隙,间隙越大墨辊上的墨就越多,反应到电气上其实就是控制一个小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后面的电位器是用来显示间隙的大小,信号进电脑台,电脑台上有一排大概5厘米左右高的LED光柱,如果光柱全部亮就表示墨量是最大,有多少墨刀就有多少个光柱,99-04我一直在印刷厂,当时厂里的小森丽舍龙对开四色胶印机就是这样控制的,你这个应该也是同样的原理。

改造我不清楚,但个人觉得显示问题可以用模拟量采集模块来做,马云家有32通道的,支持MODBUS通讯,这样PLC直接读取数据就可以了。电机控制,马云家有那种小的直流电机控制器,可以与店家谈一下能不能做成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电机是控制墨刀升降的,也就是控制与带墨辊的间隙,间隙越大墨辊上的墨就越多,反应到电气上其实就是控制一个小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后面的电位器是用来显示间隙的大小,信号进电脑台,电脑台上有一排大概5厘米左右高的LED光柱,如果光柱全部亮就表示墨量是最大,有多少墨刀就有多少个光柱,99-04我一直在印刷厂,当时厂里的小森丽舍龙对开四色胶印机就是这样控制的,你这个应该也是同样的原理。

改造我不清楚,但个人觉得显示问题可以用模拟量采集模块来做,马云家有32通道的,支持MODBUS通讯,这样PLC直接读取数据就可以了。电机控制,马云家有那种小的直流电机控制器,可以与店家谈一下能不能做成多路的。

谢谢版主 电机可以用继电器输出 正反转而已 没行程限制 麻烦点的是模拟量输入 显示可以用屏解决

网友A:
楼主的机器结构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控制匀墨棍(橡胶轮),我这边是直接控制胶轮的转速,从而控制上墨量(胶轮和版棍之间的间隙手动控制),我们这边,工人直接看产品效果,直接现场调节

网友C:
不知道原PLC是啥系统。

楼上的楼上那个MODBUS 模块还是可以的。

实时性要求不高,淘宝有更便宜的,性价比相对PLC原厂AI模块来说实惠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计划是用屏加楼上说的模拟量采集器,作显示用,另外用60个继电器控制30个电机正反转,估计这样成本低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计划是用屏加楼上说的模拟量采集器,作显示用,另外用60个继电器控制30个电机正反转,估计这样成本低些

可以考虑用淘宝的那种控制板,价格和占的位置跟两个继电器差不多,省电线,接线还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计划是用屏加楼上说的模拟量采集器,作显示用,另外用60个继电器控制30个电机正反转,估计这样成本低些

可以考虑用淘宝的那种控制板,价格和占的位置跟两个继电器差不多,省电线,接线还更方便。
哪种控制板?

网友D:
30个12V直流电机,加30个电位器反馈。
只做统一手动调节,并检测调节结果对不(显示调节幅度)?建议尽量修复原系统先投运,过后再慢慢研究技改方案并多次仿真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计划是用屏加楼上说的模拟量采集器,作显示用,另外用60个继电器控制30个电机正反转,估计这样成本低些

可以考虑用淘宝的那种控制板,价格和占的位置跟两个继电器差不多,省电线,接线还更方便。
哪种控制板?

3楼有图片

网友E:
之前做过罗兰700的墨调控制;对小森墨调改造大概分析如下;
主机+中继+分机:
1:主机:1个RS485,读写4(5)个中继;数码管与LED灯柱状显示设定每个电机位置与每个电机实际位置;
1:中继(4色4个中继 5色5个中继):双RS485通信口,接收主机数据,写读分机寄存器;进行数据转换;
2:分机:1个RS485通信,接收中继数据并上传数据;驱动直流电机正反转;采集电位器;根据写入命令与写入位置对电机进行运行到设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