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5):
如下图红圈内所示,分别为A B C项断相指示灯,今天接了个三相四线电表,三个断线指示灯都亮,第一想法就是ABC三相混乱。有以下几个疑问请教各位大佬。

1、如果三相四线如果没有断线只是ABC相序颠倒,这个灯是什么原理会亮?

2、零线如果是地线的话三个灯是不是也会亮?

网友A:
灯是常亮还是闪烁?
闪烁的话就是相序问题!

网友B:
都亮是对的  缺相才不亮

网友C:
这是威胜的说明书

网友D:
支持3楼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是常亮还是闪烁?
闪烁的话就是相序问题!
灯常亮,现在电表正常计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威胜的说明书

灯常亮,现在电表正常计量中

网友E:
虽说是机械表,但是保护系统还是加入了半导体电子元件进行检测和保护,这种表其实就是做内部计量,简单的应用而已,外部计量至少要支持手持终端自动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说是机械表,但是保护系统还是加入了半导体电子元件进行检测和保护,这种表其实就是做内部计量,简单的应用而已,外部计量至少要支持手持终端自动读取数据。
。。。。。。后面讲解有点跑题了

网友F:
后面讲解有点跑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