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5):
富凌变频器上电报E01E,手册查不到此故障码,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可不可能嘛,你说明书根本就没看!逆变过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在电脑上仔细看了下   确实有!之前在手机上看有点费劲   没找到   谢谢!

网友B:
逆变模块过热报警;

网友C:
散热不好,散热进口堵了,或者风扇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已修好,由于下雨淋水,温度传感线插头氧化接触不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