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6):
之前没试过,普通的三相电机,能否用变频器控制?现在用的是接触器简单启停,我想改成变速控制。

网友A:
变频器就是为普通的三相电机而生的,必须可以。

网友B:
没有问题;变频器可能带的电机90%以上都是普通三相电机;

网友C:
可以,注意频率不要太低。注意电机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正解,不要长期低频运行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就是为普通的三相电机而生的,必须可以。
说的非常精确!看样子楼主是刚刚入行!

网友F:
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电机发热的问题!

网友G:
我都用了几十年了,最开始时候用富士的G7。变频带电机,注意你的电机千万不要用铝线电机,部分变频如果短路保护不够快的话,如果你电机出问题,会连带变频一起炸

网友H:
当然可以。注意电机温升。尤其是长期低频率,要加装强制冷却风扇。

网友I(2021-09-29):
变频器带电机的时候,有一点注意一下:电源线RST和电机线UVW不能接反,否则会导致变频器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