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6):
最好是西门子的,感激不尽!

网友A:
弧焊机有自己的控制系统,你只要给它启弧-送丝-收弧,接收断弧信号就可以了
最多加个电流大小标定

剩下的程序就是工件(或焊枪)行走路径控制

如果是复杂焊缝就上焊接机器人

网友B:
写出动作顺序(也就是你的工艺要求),然后就是选型,确定数字量输入输出点数,模拟量输入输出点数,再就是编程,调试,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