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7):
如题,用的es2和eh3系列

网友A:
Y0固定的是X4,Y2是X6,都是固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es2是固定,eh也是吗?

网友B:
看手册,都是固定的没法改

网友C:
改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固定的输入点被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周64位eh3的原点输入异常,把它改别的端子,发现可以使用.
然后在es2的机型上,无法传到plc,提示x超出范围.
所以特意来问一下,eh3支持不支持修改dzrn的原点默认x.

网友D(2021-09-30):
好像可以用M来写,X来触发M带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