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7):
一个普通按键,通过PLC,控制一盏灯

网友A:
单按钮启停,这个不难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438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普通按键,通过PLC,控制一盏灯

一句错误的陈述句,怎么回答.
我的回答是,把plc卖了,立秋吃瓜.按钮(吃完瓜顺便把牙签插那)控制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普通按键,通过PLC,控制一盏灯

一句错误的陈述句,怎么回答.
我的回答是,把plc卖了,立秋吃瓜.按钮(吃完瓜顺便把牙签插那)控制灯就行了.
语文不好,哪里陈述错误,请明示

网友C:
学生的作业吧?按键带不带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生的作业吧?按键带不带自锁的?
是的普通常开按键不带锁
培训班最后考核题之一

网友D:
如果是学生作业,应该是单按钮控制

网友E:
是控制灯闪亮吧。

网友F:
说正经的,其实就是考你基础的编程逻辑,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输出继电器组单按键控制逻辑,SET和RST指令,三菱的取反指令,或者直接MOV写输出端口状态的指令。

网友G:
能够给你做成点按一下开,再点按一下关;长按开,短按关;长按关,短按开;点按两个开,点按一下关;点按两下开,长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够给你做成点按一下开,再点按一下关;长按开,短按关;长按关,短按开;点按两个开,点按一下关;点按两下开,长按关.......
终于见到有实战经验的射手

一个小小的问题,在没有明确要求情况下,有多种可能,启停,定时,计数,比较,锁存......多种指令
从最简单的按键灯亮,放开灯灭,到复杂了灯控,通过考学员,检验教员成果。

网友H:
可以用计数器试试看
大神指点下对不!

网友I:
到了厂里就不是问你能不能实现了,是问你怎么用最少的钱实现

网友J:
你确实描述不清楚,大家只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计数器试试看
大神指点下对不!
欧姆龙的结果是这样的,西门子的忘记它是如何计数的了,如果也是上沿计数,那结果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了厂里就不是问你能不能实现了,是问你怎么用最少的钱实现
实现什么,不搞明白最后就是白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确实描述不清楚,大家只能猜
认为不清楚就要问,有什么可猜的,最后20分题得1分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