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7):
各位师傅好,向您请教一下,安邦信AMB-P7-075变频器的这两个电阻的线都接在哪里,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变频器侧面的两个电阻。只知道两个30K的电阻一个蓝色的接-极,红的接+极,白的和另一个电阻不知道接那里了,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data:image/jpeg;base64,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弄成这样

楼主:
就是这两根线不知道接哪里了

网友A:
鬼知道那是什么线,这种造型的100欧以下是充电电阻,30K是均压电阻!均压电阻有的是2个合成在一起,3根线那个就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在维修之前,必须拍照保存,在维修后复原电路时必须对应拍照的图片,才能给变频器上电,这是维修变频器必须流程!这次遇到困难,下次就知道了,这也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