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8):
这台机器客户送过来之前是报过热,我怀着捡漏的心情这台机器上电,发现面板无显示,测量模块整流桥没有问题后,拆驱动板发现电容大面积鼓包,全部更换,包括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上电后指示灯亮,5v  正常, 30v 电压32v ,带上控制板。键盘也亮,也就一两分钟就发现lm2940发热严重,不带就没事,这种情况是控制板有问题了吗?

网友A:
测量2490输入端、输出端的电压差,1~3V都正常,如果过大会导致过热。
30V为32V是什么意思?是指正负15V之和?
疑点就是:1、开关电源稳压有异常,输出电源电压值偏高,使2490压差过大,导致功耗过大而发热;2、+5V供电电路有过载现象,正常工作电流约为250mA左右,可测量一下,是否电流偏大。
另外2940工作过程中一定是有功耗的,因而不是太热(不超60度)可认为是正常温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搞好了,发热是正常,后来发现控制板电流检测部分还有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