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8):
功能:手动模式下,单键启停bit。因为是连续N个,所有做的FOR来处理。

但是实际模拟好像不行,

单键启停FB:

单独拉倒OB1里面测试过,没问题,

~~~~~~~~~~~~~~~~~~~~~~~~~~~~~~~~~~~~~~~~~~~~~~~~~~~~~~~~~~~~~~~~~~~~~~~~~~~~~~~~

这个是FOR循环,共计32组单键启停,不想拉32个DB块出来。。。

HMI.W2是32个BOOL 数组,准备HMI上面做点动按钮的,
DATA.M是32个BOOL 数组,准备程序内部手动输出M点位。

姿势不对?

楼主:
有个想法,能不能FOR循环调用FB块?

比如1#手动调用#手动FB1  2#调用#手动FB2,FOR来做?

刚才测试了下,单独拉2个FB 测试是没问题,

网友A:
单独拉倒OB1里面测试过,没问题,
------------------------
这句什么意思.
------------------------
没仔细看.一般fb多次问题,都是多实例的问题.你fb1,fb2,fbn行,要用同一个fb,那实例db要用多实例.

网友B:
做成FC不行吗?我写程序不多,但见到的类似单键启停的是用FC。

楼主:
额,解决问题了。

建立数组,FB就OK了。

第一次用西门子,摸着搞搞,

FC FB。。我感觉PLC资源多,不存在的~

主要是20来个气缸,点动功能一样,不想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填写IN/OUT

网友C:
为何如此复杂   一个ALT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据我所知,西门子没有单键启停的便携指令,功能块。
2、20多组气缸一样的功能,还是FOR更简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