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PLC程序有好多写法,比如步进行,离散型等,大家都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

网友A:
不都是自己啥顺手用啥。

网友B:
根据工艺来吧。

传统步进不好查卡到哪里了。

我还是喜欢用寄存器比较,赋值跳步

网友C:
标准化?

按你熟悉顺手的来

网友D:
是的,按照自己熟悉的来就好了

网友E:
各行有各行的标准, 各使用公司有各使用公司的标准,,各供应商有各供应商的标准,,各工程师有各工程师的标准  ,,

你的问题实在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