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除了变频器电柜内还有那些干扰

网友A:
各种驱动器、开关电源

网友B:
各种非线性的设备干扰最大 变频器 伺服器 斩波器 开关电源等等

网友C:
伺服

还有那个啥,中频炉干扰也猛的一笔

网友D:
要看柜内具体有什么;干频厉害的是高频机、电焊机等;
以前隔壁卖包装机械的,只要高频机试机,电脑的外接鼠标都失灵;

网友E:
伺服控制器,开关电源,变频器等

网友F:
电焊机是最大的干扰源,然后是高频机 变频器  加热器等

网友G:
共模差模,辐射传导

网友H:
高频焊接的电柜绝对是最大的

网友I:
接触器,变频器,驱动器,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厉害!

网友J:
变压器、电源、变频器应该是比较大的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