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无正文)

网友A:
从符号上看是常闭的

网友B:
最好看一下资料,或测试一下

网友C:
是??的,上面有N.c.触点符号

网友D:
三线制,常闭。

网友E:
常闭,但是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不好说了。

网友F:
到现场,找到实物,查找资料,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G:
是常闭的,你要看型号是哪种?你这是3线制的开关,注意是何种电压  PNP  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