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安川伺服电机正反转,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楼主(2021-08-09):
本人小白,正在学习plc,用松下plc控制安川伺服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伺服单元参数设置选择位置控制,脉冲加方向,用伺服控制器调试可以进行正反转,但是连接进plc就不能反转了。这是程序,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万分感激。

网友A:
你只要看看 你点JOG+和JOG-时 方向信号能不能正常输出!如果能 哪么就是你的方向信号接线问题。如果不能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B:
程序没错。可能是Y0、Y1接错线了

网友C:
看看伺服选择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