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更大型号的线号管35mm2、25mm2你会用吗!?

楼主(2021-08-09):
线号管最大可能就是16的,那么更粗的电缆电线35mm2、25mm2怎么标识线号!?

网友A:
见过可能是专业的,不是打号机打出来的,是扣个标签在里面,套管是活的,不是套上,是卡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可能是专业的,不是打号机打出来的,是扣个标签在里面,套管是活的,不是套上,是卡上的
那个是另外一种东西~~~~~~···

网友B:
那么粗的都用上标识牌了吧。

网友A:
另外的东西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能就好,干嘛非套不可?

网友C:
1.就用这种线号管,扎带绑
2.有那种自带扎带的标识牌
3.有那种带孔的标识牌,扎带绑
方法很多种,看你自己喜欢或者领导喜欢或者客户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就用这种线号管,扎带绑
2.有那种自带扎带的标识牌
3.有那种带孔的标识牌,扎带绑
方法很多种,看你自己喜欢或者领导喜欢或者客户喜欢。
如果有35、25的线号管,是不是更方便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就用这种线号管,扎带绑
2.有那种自带扎带的标识牌
3.有那种带孔的标识牌,扎带绑
方法很多种,看你自己喜欢或者领导喜欢或者客户喜欢。
如果有35、25的线号管,是不是更方便使用!?。
这个要考虑号码机能不能打这么大的管,方便不方便在没有要求的前提下也是看个人习惯。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的线号机根本打不了这么大折径的号码管。

网友E:
一般号码打印机最大是8个的。。再大的号码管没见过。。

网友F:
直接挂标示牌就可以了,或者用扎带(有一款扎带是带一个牌子,上面可以用记号笔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挂标示牌就可以了,或者用扎带(有一款扎带是带一个牌子,上面可以用记号笔写字)
手写太不专业了,绑标牌不方便也碍事o( ̄ε ̄*)

网友G:
目测我的线号机打不了那么大的号管。。。

网友H:
打好线号,用扎带扎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好线号,用扎带扎上去
太难看了,。
还小~~~~~~···

网友C:
直接挂标示牌就可以了,或者用扎带(有一款扎带是带一个牌子,上面可以用记号笔写字)
手写太不专业了,绑标牌不方便也碍事

打好线号,用扎带扎上去
太难看了,。
还小~~~~~~···

期待楼主要更好的方法

网友I:
这么粗的基本都是动力电缆了,没见过套线号管的

网友J:
工控大电缆端子号用得少,没必要用这么大号的,还得专门买打印机,不值得。

网友K:
如果有强迫症,那么用标签纸打印,然后用透明热缩管封住不香吗!

网友L(2021-09-08):
回复 楼主:
专用的线缆标签,用电脑打印你要的标签,放进去,盖子盖好,然后用轧带绑在线缆上,即可。而且你这么粗的,估计是电源线,又不是信号线,大电缆上帮个这样的标签,内部的线缆,25,35,这种的搞个带颜色的热塑管,区分不同的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