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最近有一台设备要出口到马来西亚,第一次做出口设备,客户要求我们加装变压器,他们那边电压415v,想的是客户进电直接过变压器然后再接进我们设备,目前买的是干式变压器,不知道合不合适,设备总功率32kw左右,问下各位有没有好点变压器,或者建议,谢谢!!!

网友A:
控制变压器 还是 电力变压器? 国内的开关都是不行的,你得选用660 左右的开关啥的

网友B:
这种成熟的东西找马云就可以了。

网友C:
买了还是尽量跑跑耐久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怕这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普通的415V转380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怕这不稳定

这能有什么稳定不稳定的,又不是稳压器,选一家交易量大的,好评多一些的店就是了,一些细节问题可以电话沟通。

网友D:
质量一定要可靠,毕竟坏了你跑一趟国外的费用都不知道可以买多少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就是担心质量。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不太适合跑国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品牌推荐吗,问过施耐德的,没有我想要的不知道其他家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品牌推荐吗,问过施耐德的,没有我想要的不知道其他家有没有

品牌没有,4年前在马云那里买了一台三相380变三相220的,4KVA,现在一直都好好的。

个人觉得现在在淘宝上买东西挺好的,明码标价,铝线还是铜线、自耦还是隔离、要不要带箱子,自由选择。

网友E:
九川变压器,其实就干式变压器,只要容量够你设备用的他就很少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去淘一个

网友F: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这样的,找马云定制的,质量很差。输入480V,输出220V,空载都有五十多度(手摸下去不能持续10秒)

网友G:
安装位置允许情况下裕量留大些,变压器两侧都要加保护且可适当灵敏些,毕竟熔断器或微断当地容易买。

楼主:
这是我找的款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怕这种,点这种东西功率又大,怕出安全事故,所以想看看品牌变压器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的定制带机箱的,位置大得很

网友H:
变频器,接触器选400V级的就行,接触器下的电机换415v的。这样再选个控制隔离变压器就好了,415变220。变压器好多品牌,西奥德,奥恒达,人民等。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交流一下吗?

网友J:
我们厂变压器一直用的地方淘宝货,也没听说出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谢谢,已经在淘了一个了,到时候看看效果

网友K:
找正规的变压器厂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这样的,找马云定制的,质量很差。输入480V,输出220V,空载都有五十多度(手摸下去不能持续10秒)
要提前沟通好,要用薄片,最好是进口片,再加品牌全铜线,应该好点,相应价格也会上去点

网友M:
控制变压器的话只要是正规厂家出的都没问题,不放心可以适当放大容量,如果电力变压器也需要配,找类似特锐德和江苏华辰这样的变压器厂家咨询一下,我们买过几次用在国外的,都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是想他们的进电直接就过变压器然后在接进我们的设备,我买的干式变压器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M:
回复 楼主:
干变或油变没啥问题,质量、容量满足就行,最主要的是客户能接受你所有元器件都是按照额定电压380伏配备,如果到现场提出质疑,那麻烦就大了。
还要注意,415伏这种,变压器二次端电压应该是440伏,像咱们额定电压380伏,变压器二次端电压是400伏。

网友N:
给美国发过一套设备,用的就是这种干式变压器,几年了,也没见那边叫过,买的日本机器人,电压转换也是这种干式变压器,三四年了,也没一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已经入手了,过段时间设备调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这样的,找马云定制的,质量很差。输入480V,输出220V,空载都有五十多度(手摸下去不能持续10秒)

要提前沟通好,要用薄片,最好是进口片,再加品牌全铜线,应该好点,相应价格也会上去点

买东西那个人是个**,全淘宝搜,选最便宜的买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找的款式
32KW负荷,你选35KVA的?恐怕不行哦,一般变压器的功率转换率是80%,35*0.8=28KW,非常悬哦。建议选择50KVA及以上的,最好选60KVA的啊!

网友P:
正泰  九川  天正都可以,买品牌货,容量放在50KV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提醒,我设备总功率是32kw,但并不是同时运行,运行最大功率是18kw,所以这个是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个选型时有考虑的,谢谢提醒

网友Q:
广州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