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各位,请教一下。
step7.v5.5上载组态报错。打开硬件组态profibus很多站点都是打问号,模块信息不完整。(后来完装若干个GSD文件)已经显示正常。但是上载仍出现软件提示组态报错。因新增第三方profibus模块需要修改组态。上次在GSD不完整的情况修改组态,下载到CPU,报警。这次会出现吗?内心纠结中。有此项目前辈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昨天完成的组态,及分析

网友A:
对楼主的描述理解的不是太到位,就我自己处理过的,建议最好在原始设备装机带的程序中修改,如果没有原始程序,
1、普通DP站可以通过安装GSD文件识别后再修改,下载。
2、带S120的站显示问号应该不行,我有一次上载的站点也能正常显示S120站点,但是下载后S120控制单元一直无法通讯,最后找到原始程序解决的。后发现自己上载的S120站点缺少一个chart文件。而看楼主描述之前修改过,S120站没问题,可能是跟具体应用有关。
供参考,多交流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我的电脑没装S120软件包报错。上传后是没有S120站点。站地址8.编码器从站缺少10个。站地址分别:16-26.修改组态后报错诊断:访问地352报错,对应OB块无数据。编码器指示灯报错。就是软件中S120上传组态过程中报错导致。昨天使用的是朋友一台电脑做的组态通信。工程拷备给我后。用我的电脑打开就是S120站显示问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下班了。程序晚发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让上传。其实就是你说的软件应用问题了。

网友B(2021-09-15):
回复 网友A:
找到准确的GSD文件,否则你如果改了硬件组态,都没法编译,就算编译了,可能你这个站就没了。所以要么问编写源程序的人要,要么自己根据版本号型号自己上第三方设备的厂家的网站上找,不一定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