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和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21-08-09):
(无正文)

网友A:
选USB,请确认你使用的是SIEMENS原产的3DB30电缆;
如果你的普通的国产USB-PPI,在电脑硬件属性里查看转换的是COM几,在软件里也选对应的COM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通讯线,在设备管理器看了COM几,我也更改设置COM几,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B:
win7以上的系统要把microwin升到sp9,pcppi设置恢复默认,连接到一般都是com几,要与设备管理器的com几对应。波特率,停止位等也要对应上。你的好像是win10,实在不行就找个win7试试吧。

网友C:
就那几步,一个一个试。

网友A:
先要确认好你安装的软件版本与你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原装的电缆直接选USB;
如果通讯口设成187.5K波特率,你用普通的国产PPI是连不上的;

网友D:
你看你的连接线是USB连接,有可能是COM口,你自己一个一个试试!我用的就是有时候明明是USB端口,却需要选COM端口,电脑不同,选择也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看你的连接线是USB连接,有可能是COM口,你自己一个一个试试!我用的就是有时候明明是USB端口,却需要选COM端口,电脑不同,选择也不同!
你用的是普通的国产PPI,非SIEMENS原产的,是通过USB转换成COM再连接的,所以要选对应的COM口;

网友E(2023-12-22):
换根线试试。

网友F:
国产也有USB的,我用过,

艾莫迅的,还带光电隔离。

不过大部分都是COM口的,200是485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