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梯形图,最后两行,指令是怎么写的?

楼主(2021-08-09):
(无正文)

楼主:
后三行是怎么写指令呢

网友A:
LD加大于或者小于号,空格 ,D100, 空格,K0

楼主:
多谢。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楼主:
后两行和倒数第三行是一条指令吧,叫什么指令呢?

网友A:
传送指令,把前面寄存器的数据或者常数传到后面的寄存器里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