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0):
各位,现在有个项目DI=250个点,DO=260个点,准备用西门子PLC1200来做,我查了下一个1200配置8个16入/16出的模块还是不够,请问需要怎么配置能达到这么多个点呢?

各位工友帮看看怎么配置合理一些,谢谢

网友A:
一定要用西门子吗,我们之前用过profibus,搭配国产模块

网友B:
500多个点,该上中型机了;

网友C:
ET200,我最近也在做个项目1200有近400输入400输出,也在研究

网友D:
国产的PN 远程IO模块可以看看,

网友E:
虽然ET200SP也可以扩展到500多点,个人感应点数多的还是得用中型机。

网友F:
集中布线提级
分散考虑应该比较多

网友G:
看工艺,如果是简单的工艺,1200找廉价的扩展方案是可行的。

如果是复杂的工艺,繁琐的运算,甚至对程序扫描和响应时间斤斤计较,一个中型机的性能,是小型机不能比拟的,中型机的价格之所以高,是有内涵的。中型机全部集成一体,运算和处理以及响应快速,而你的小型机一拖N,单单数据传输可能都要浪费大把的时间了。

网友H:
我们项目工艺简单,就是结构多,点数多,一般多个200smart组网

网友I:
超过500个点了,最好选择中型机吧

网友J:
用ET200SP扩展可以的。

然而, 要提防规模大了以后CPU的程序容量不够。

到时候你不可以再倒回来评价1200内存小。

它系统本身的资源都是大致匹配的。

所以, 有很多回复者建议你上中型机, 是有道理的。

网友K:
用1512SP CPU+ET200SP

网友L(2021-12-28):
最近给别家做的方案是用200SMART做从站。

网友M(2023-12-22):
增加远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