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到货的FLUKE303

楼主(2021-08-10):
原来的表用了太久了,表笔线前面的针断掉了,想换了一个,开箱测试的照片如下,总感觉不是太满意,买的有点后悔,在考虑要不要退货。

楼主:
这个表在买的时候没有注意看,设计的有点坑。对于电工来说,经常用到的是测量交流电流和交流电压,这个表的交流电流档是设计在最后面的,这是其一,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表在每次自动待机后,必须要把档位拧到OFF,再重新拧到你要的档位才能够使用,这点极为不爽,原来用的DCM400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原来的DCM400档位设计的就非常合理,分别为: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电阻,频率;在自动待机后任意拧一个档,或者按一下那个蓝色的按钮,就可以使用了。不像302,设计的有点坑。

网友A:
三系317,319才算入门级真有效值,你这个不如三和DM400

网友B:
fluke万用表也是休眠后要off才能开机

网友C:
换319或者319吧。。

网友D:
这个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客服,319或者319可不可以自动待机后按任意键唤醒,对方回答是一样的效果,只是功能上有所不同,带有真有效值测量而已,所以果断退货,准备买DCM400AD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了客服,319或者319可不可以自动待机后按任意键唤醒,对方回答是一样的效果,只是功能上有所不同,带有真有效值测量而已,所以果断退货,准备买DCM400AD
多少钱购买的?DCM400AD是什么价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了客服,319或者319可不可以自动待机后按任意键唤醒,对方回答是一样的效果,只是功能上有所不同,带有真有效值测量而已,所以果断退货,准备买DCM400AD
多少钱购买的?DCM400AD是什么价格?
交直流电流测量的型号,基本在¥1300左右。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三分手艺七分工具,看的你的工具,我计划更换一遍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里的工具确实是比较多,主要是用来做研发和生产,工具不全不行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B:
高级电的17X 18X 87什么的只要按键就能唤醒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里的工具确实是比较多,主要是用来做研发和生产,工具不全不行啊。
国产的工具不行吗?我见过很多做研发的一样是用胜利的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研发用胜利的,他们公司不怎么样,开发出来的产品也不怎么样。

网友I:
建议换个福禄克交直流钳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研发用胜利的,他们公司不怎么样,开发出来的产品也不怎么样。

FULU克的万用表更利害,也只是个测量工具而已。难不成它测的电压特别准?

网友J:
我终于知道了美国人用的是福禄克   要想搞高科技只要有个福禄克就行  我到碰到一个老师父也用福禄克 但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工具不光是准,还特别稳定,两个同样的FLUKE的表,一块用了5年的,一块是全新的,在表不损坏的情况下,测量的结果依然可以做到数据手册里标示的误差,试问国产表哪个可以做到?国产表你拿10块全新的测量同一个电压,误差都有可能超出数据手册上的指标,看到上面的两块表对比的结果没有,测试市电,左边是234.0,右边是234.5,右边的这块DCM400是用了15年的表,当然,这两个结果对于普通维修来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对于研发就不同,你的产品出去后,关乎市场的,不是说差不多就可以的,因为你在设计的时候,这里误差一点,那里误差一点,最后出来的产品一致性是没有办法保障的,你可以去大一点的公司看一下,研发部门清一色的FLUKE,或者更加高级的直接用34401,本人在做普通维修的时候用15B,出去修东西(工控类)用DCM400,在家搞一些稍微精密一些的东西用FLUKE111,如果开发产品调试产品等,就用keithley2000。
再一个问题就是,你买一块进口表,买的时候你感觉贵,但是用的时候你就不会感觉了,进口表非常耐用,手里的表全部都是用了十几年了,keithley2000台表用了二十几年,国产表哪个能够做到如此经用?进口表如果不小心打到电阻档量380毛事没有,把档位转换回来一样正常使用,国产几十块的表,你试一下看看。

网友K:
换319或者319吧。

网友K:
319修汽车的时候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