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请教大师一个问题

楼主(2021-08-10):
图中是制动的驱动电路,用的4个脚光偶,L正和L负电压是25伏,想问一下变频器在待机情况下Bg和Be是怎么产生负压的,望大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A:
Q2 Q5 一个PNP一个NPN 你说呢

网友B:
25中间加个10V的稳压管,以10伏为参考地,就把25伏分成了15和-10两部分

网友C:
首先明确一点,制动管的Ve与N连接,也就是Ve=0V;
L+ L-直接为25V,相当于:L+ =+15V, L- =-10V(一般值);
光耦导通时:Q2导通,Vg=15V;
光耦截至时:Q5导通,Vg=-10V;
图上电路,只是使用+-电压;
+-电压的产生另有来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我就是想不明白,光偶截止时,Q5导通的原因

网友C:
光耦截至时:
三极管基极1通过电阻接-10V,低电平;
三极管发射极2通过栅极电阻连接栅极,此时栅极通过R36-10K与0V连接;
Q5属于PNP型,集电极连接-10V;
条件满足,Q5导通.
Q5导通后,栅极电阻左端与-10V连接,栅极电压Vg大约是-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