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0):
雷诺尔rnb300过热风扇损坏导致驱动板无发正常工作,维修后电压都正常,驱动波形也正常,空转三相输出平衡,带负载一运行就跳驱动故障,拆了霍尔能做运行到6-7赫兹,
装上霍尔也就2-3赫兹,就报驱动故障,模块也测了,没有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B:
电流检测电路肯定有问题!电流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否是0V电压!电流检测运放电路检查一下,主板至驱动板连接线检查一下,最后在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C:
给电源板单独加电,带模块测下驱动波形

网友D:
高温下,电容,光耦都很容易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