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1):
求助,如题,只加滤波器有没有用啊

网友A:
碰到一开就PLC死机的,烧通讯口,那就把PLC及触摸屏的电源都通过隔离变压器再供电;

网友B:
个人觉得加隔离变压器好

网友C:
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看来焊机的工作,对电源波动非常厉害,这跟以前大功率的马达一启动,钨丝灯泡瞬间会暗下来一个道理。
1、供电电源分离,PLC进行独立线路供电,不和焊机共用一个电源。
2、加1:1的线圈铁芯式的隔离变压器,把电源波动的传递减弱化。

网友E:
在电焊机工作时候,停掉机器电源是最基本的,电焊机的接地不能随便搭铁,一定要最近搭铁。电焊工作把设备冲击坏的见的不少了,处理起来也是相对麻烦的,尽量从各个方面尽量避免

网友F:
那是不是没有安装隔离变压器的设备,而且要焊接的时候,我可以把PLC那一段的电源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