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1):
自动化专业的本行不就是控制吗,例如工控方向的plc等等,怎么还是很多自动化人未来都选择了计算机科学方向,或是转入嵌入式等。

按理说,计算机行业也是加班无底洞啊!!!

网友A:
自动化行业,累,还钱不多。

网友B:
那个是高薪,plc只能拿一般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化专业的本行不就是控制吗,例如工控方向的plc等等,怎么还是很多自动化人未来都选择了计算机科学方向,或是转入嵌入式等。

按理说,计算机行业也是加班无底洞啊!!!
工控转IT有难度哦,IT是干啥子的呢?搞数据库机房,搞服务器和网络,编程应用软件等等,比码梯形图复杂多了。不过也有普通简单的IT,就是装装电脑系统,夹一下水晶头等等。

所以说,工控有高薪,IT也有高薪,只是看你混到啥子等级了而已,这不就像网游打怪升级一样的经历么?

网友D:
自动化分支很多,PLC只是很小的应用,且需要实际联系
电脑就不一样了,变化无穷,一台电脑+软件(或售买或开发),做出新的被认可的钱就来了

网友E:
自动化烂了,待遇低,IT类别编程起薪高。

PS:

10年前,我所在的单位:

普通钳工、电工:2.5K起步,稍微优秀点不超过4K。

模具维修工:学徒2-3K起步,师傅的话,6-8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动化烂了,待遇低,IT类别编程起薪高。

PS:

10年前,我所在的单位:

普通钳工、电工:2.5K起步,稍微优秀点不超过4K。

模具维修工:学徒2-3K起步,师傅的话,6-8K了。
我到现在也没达到你10年前的薪资。我失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动化烂了,待遇低,IT类别编程起薪高。

PS:

10年前,我所在的单位:

普通钳工、电工:2.5K起步,稍微优秀点不超过4K。

模具维修工:学徒2-3K起步,师傅的话,6-8K了。
我到现在也没达到你10年前的薪资。我失败了

你都是大老板了。。。那鸡毛工资。

网友G:
说到底就算薪酬待遇的问题,码农出差,更多时候是呆空调房,工控出差基本是呆生产一线,累还薪资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