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1):
是不是真的老年痴呆了  前几天修了三个小变频器〔4千瓦〕的居然2个没装模块螺丝客户说报过热  现在到好修好的东西装起来了还不放心再次打开总要看一看犯了严重强迫症  我想可能是阎王的那个飞跃12D1黑白电视机坏了叫我去修呢……

网友A:
岁数大了经常的事

找几个塑料盒(瓶)按拆卸螺钉大小放置
拆螺丝时注意是哪里的,可以用水彩笔标一下,回头再装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岁数大了经常的事

找几个塑料盒(瓶)按拆卸螺钉大小放置
拆螺丝时注意是哪里的,可以用水彩笔标一下,回头再装就不会出错了
还可以装个高清录像机,有疑问(如,忘了拆的顺序表情),看录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岁数大了经常的事

找几个塑料盒(瓶)按拆卸螺钉大小放置
拆螺丝时注意是哪里的,可以用水彩笔标一下,回头再装就不会出错了
还可以装个高清录像机,有疑问(如,忘了拆的顺序表情),看录像!
好主意。我一般都是照相

网友D:
这个应该还是习惯问题,我的习惯是首先固定模块螺丝,同时还看一下导热硅脂有没有挤出来

网友E:
记忆力是大不如前了;

网友F:
年纪大了,这个强迫症就不奇怪了,准备几个强力小磁铁,拆下的小螺丝,往上一粘就可以,安装完,磁铁上是不会有螺丝剩下的,对于一些容易忘记的插接头,拆前拍照和用记号笔做标记是最基本的操作

网友G:
也可能是有进步了

网友H:
螺丝刀紧固电线,接到下一个原件的时候担心前面那个原件没拧紧,把前面那个又拧一次……是不是比楼主还严重呢……

网友I:
拆的时候把螺丝放到一下小盒里,安装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螺丝忘装了。

网友J:
前段时间给一个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更换IGBT,拆的时候还和帮忙的人聊天说,别完事装回去的时候多点零件!安装完毕,回头一看真的还多了几颗螺丝表情!看螺丝的样子还是IGBT固定用了。  赶紧再次拆开检查,一个螺丝也不少表情! 也不知多出来的螺丝哪来的

网友K:
连标点符号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