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1200PLC与士林变频器SC3系列通讯。(20210812)

楼主(2021-08-11):
请教各位大神:目前我这边1200PLC 与士林SC3变频器Modbus通讯,已正常设置变频器参数和PLC编程,MB_master状态栏显示16#0000,但是硬件设备上指示灯未亮,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先分别调试1200主站程序和变频器。
而后再将两者结合起来联合调试。

楼主:
谢谢楼上。我换了1台PLC和变频器试了下,同样的程序是正常运行的。但是写入44099频率300,44098写入2后,电机不转动,请问这个士林SC3正转是写入2吗?反转4,停止0?初次接触这个调试,麻烦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电机不转动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先分别调试1200主站程序和变频器。

楼主:
换了1台PLC通讯正常,可以正常控制变频器,应该是PLC的问题。现在同样的接线放在原先的PLC上,1241模块上485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先看士林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