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运算问题

楼主(2021-08-11):
该问题完结

网友A:
256未标注16进制,是不是机器就默认十进制

网友B:
前面没回答你,因为不知道你那个机器人的具体算法.
这个2748就是10056.只是表示的方式不同.当你收到2748十六进制数,用于计算时,就是按10056计算.也就是,整数16#2748,显示计算的时候,用十进制会自动按10056.
如果是你多个字节,你可以用整数int或dint=27*256+48,或者=27左移8位+48.

网友C:
看了半天总算搞懂了,一个简单的乘法加法运算,搞不懂为什么一下十六进制一下十进制的。

256是十进制,化成十六进制是100,然后乘以十六进制27等于2700,最后加上十六进制48等于2748,十六进制2748化成十进制是100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已经测试,他算的是二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回答,已经测试并且研究明白了,其实这个是明白的,就是到机器人那边怎么算的不清楚了,之前那套公式是机器人里面算的是二进制。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