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1):
各位大神,情况呢是这样。公司的消防泵功率为55KW,热继电器选型60-80A(星型)。工作原理如下:主泵启动后电接点压力表从0MP到0.8MP后停泵,而后低于0.4MP后稳压泵开启,稳压至0.8MP后停稳压泵。现在呢有个问题,车间有时使用消防水时,由于使用量较大。消防主泵星三角启动后,星型切换至三角形时有时会正常。有时星型还未切换至三角形时电接点压力表已经到0.8MP,随之就停泵。导致有时热继电器就动作跳闸。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有时星型还未切换至三角形时电接点压力表已经到0.8MP,随之就停泵。

从你这句话来看感觉是启停的太频繁了,经常处于启动中都是启动电流,热继电器表示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星型还未切换至三角形时电接点压力表已经到0.8MP,随之就停泵。

从你这句话来看感觉是启停的太频繁了,经常处于启动中都是启动电流,热继电器表示受不了。
支持解释!

网友C:
一楼正解。如果有逆流阀看看它是否漏水。有时压力上去了,漏水水压又很快下来了

网友D:
一楼正解。
另外,不易用消防泵作为稳压泵。应另外配小功率的消防稳压泵,该泵单独控制箱控制,一般采用一用一备两台小功率泵。应(或者说是必须)配气压罐(多数使用囊式气压罐)。

网友E:
系统压力不稳,造成频繁启停吧?是不是应该安装个稳压罐更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稳压罐我们是有的,稳压泵我们也有。只是2台4KW的,一开一备。导致外部用水量大时根本就保不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热继电器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外部用水量大,如果一直在用水呢主泵常开倒是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热继电器调大?

调大热继电器不是好办法,应该还是从源头解决,不要频繁启动。

我对消防系统不了解,不知能否加个时间继电器,只要一起动就最少运行多少分钟,消防泵一般都是离心泵,就算没有出水也不会堵泵的。

网友F:
说明配置不合理,比如压力检测点,没有配置压力罐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稳压罐我们是有的,稳压泵我们也有。只是2台4KW的,一开一备。导致外部用水量大时根本就保不了压。
1)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较短时间内频繁启动(启动过程电流远超额定电流),热继电器冷却时间过短,就可能导致热继电器跳闸;
2)消防泵自动启动的方式之一,就是压力启动,启动后自保持,需要人工停机。一般不是低起、高停。您可参考最新的16D303-3图集【【现在的“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或叫做:消防泵控制器)”的接口及功能就是参考该图集设计开发的】。因此,因车间取用消防栓的水,引起4KW稳压泵不能稳压,而因低压力自动启动消防泵,是正常的。但高压力时消防泵不应自动停止,需要人工停机。
3)假如因有消防,而消防泵因主管网压力波动,自动低起高停消防泵:会存在消防供水不可靠等的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稳压罐我们是有的,稳压泵我们也有。只是2台4KW的,一开一备。导致外部用水量大时根本就保不了压。
1)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较短时间内频繁启动(启动过程电流远超额定电流),热继电器冷却时间过短,就可能导致热继电器跳闸;
2)消防泵自动启动的方式之一,就是压力启动,启动后自保持,需要人工停机。一般不是低起、高停。您可参考最新的16D303-3图集【【现在的“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或叫做:消防泵控制器)”的接口及功能就是参考该图集设计开发的】。因此,因车间取用消防栓的水,引起4KW稳压泵不能稳压,而因低压力自动启动消防泵,是正常的。但高压力时消防泵不应自动停止,需要人工停机。
3)假如因有消防,而消防泵因主管网压力波动,自动低起高停消防泵:会存在消防供水不可靠等的隐患。
赞成楼上解释说明!

网友G:
55kw  接近8个压带压频繁启停 过载停车难免 热继电器不能调大要在60--65安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神的解释,一般如果我们厂区需要消防演练的时候,都是手动启泵自保持结束后手动停泵。这次我们消防泵改造,稳压泵增大到了11KW。估计以后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

网友D:
能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