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2):
西门子触摸屏程序可以用博图连接触摸屏后在线修改吗?

网友A:
smart屏不可以,精致系列的line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屏不可以,精致系列的line屏可以
smart屏里的程序要修改的话是不是需要源程序才能修改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据我所知 不支持上载,必须有源程序。

网友C:
Wincc flexible 与 TIA Wincc 支持上载【备份】,但不支持反编译【获取源程序】。仅支持从该机器拷贝到另一台机器,保护知识产权。

网友D:
回复 楼主:
需要源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smart屏上传不了程序,必须使用源程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