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2-9的时序图看不懂

楼主(2021-08-12):
请老师给解释一下例2-9的时序图,看不懂,先谢谢了

网友A:
例子2-9的图错了,网络1,2那里的时序图,Q0.0和Q0.1反了,网络3.4那里也是Q0.0和Q0.1反了,你看的盗版教材吧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纠结很长时间了

网友B:
P是上升沿指令,上升沿触发;N是取反指令,对前面的运算结果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