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接到保险上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8-12):
(无正文)

网友A:
保险。
输出短路的时候保护PLC端子以及电源。

网友B:
保护PLC内的输出点呀;负载短路或电流过大,没保险不烧了;

网友C:
以外,更换器件断电开关作用

网友D:
现场有短路的地方烧保险,不至于烧plc内部点。

网友E:
做基本的一级保护,换个保险很便宜,维修PLC费力费钱

网友F:
没有必要这么搞!

网友G:
当然是保护PLC了,我经历过光电短路把PLC模块烧了的例子!

网友H:
这不跟供电电路一样,从空开出来的电源,为啥再进入负载以前还要增设保险管呢?目的就是保护供电线路中超过承载的电流数值,导致的烧毁风险。

网友I:
保护plc内部继电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