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2):
松下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芯片TNY277GN掀盖,1A保险烧断,已全部换新,但下图中电阻R575、R579烧糊,不知阻值多大,求师傅们指点,谢谢!

楼主:
300v经变压器初级线圈,串接这两只并接电阻到ic277的4脚D极,应该是很小阻值的限流电阻,具体阻值多大,不敢确定,求指教

网友A:
讨论一下,个人觉得进D极的话直接接个0欧1欧好了,毕竟只起个保护作用

网友B:
一个保险电阻,根据电源的功率算下电流,再选择合适的就行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指导,我装一个1Ω1W的贴片上机试试

网友C:
调试开关电源最好在开关电源300V进线串接灯泡,避免炸机放炮!

楼主:
谢谢6楼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