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2):
以前没用过这个变压器,接法应该也没错啊,就两根线接个市电就完事了。

输出到步进驱动器上的,是不是驱动还得把电机接上线先?我只接了驱动器,没接才会故障?

PLC和环形变压器接同一进线220的电,PLC就会显示故障灯,PLC单独接220V又正常(这时没接变压器),

我看了一台别人接的设备,也是这么接啊,他那PLC就没发生故障,不过他前面有加欠压保护器,是不是要接个这东西啊,还是说其他处理办法

已经解决了,神奇的自然好了,什么都没动过

谢谢各位,就很神奇,我听了3楼的话,想上电看看报错是什么,没想到再上电又好了,很神奇的没问题了,什么都正常了,故障灯不亮了,已经调试正常了,电子东西就很玄学,想到次开车,大灯不能亮,第二天又好了,后面也没换过,只能说玄学表情谢谢各位

网友A:
感觉是变压器的线接错了,上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箱子做的很丑陋,见效了。我觉得接的没错啊,就进出几根线

网友B:
上电脑看看显示什么错误

网友C:
把步进驱动器上面的那个插头拔下后再送电试试;

网友A:
从图来看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把PLC输出端子接到驱动器上的插头拔了看看,是不是脉冲输出线搞错了。

另外,你把变压器线取了,这就相当于把驱动器的电断了,也不排除PLC被驱动器干扰了,你这款PLC三菱停产很多年了,肯定不是正品。

网友D:
赞同4楼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就很神奇,我听了3楼的话,想上电看看报错是什么,没想到再上电又好了,很神奇的没问题了,什么都正常了,已经调试正常了,电子东西就很玄学,想到次开车,大灯不能亮,第二天又好了,后面也没换过,只能说玄学表情谢谢各位

网友B:
可能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E:
这个现象真还遇到过,你可以试一下把变压器的输出线换个方向,电源线的L确保是接L,N确保接零,再通电就好了,有时候自己都没办法解释的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现象真还遇到过,你可以试一下把变压器的输出线换个方向,电源线的L确保是接L,N确保接零,再通电就好了,有时候自己都没办法解释的通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G:
我遇到过绕线电机转子电抗接地,plc cpu闪断,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