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2):
初始故障原因是IGBT整流炸毁,经过检查修复发现是3844损坏,已经更换之后上电显示报

楼主:
F0021,之后更换过M453、HC86、mc33074、LM339以及互感后故障依旧,并且测量其主板的检测回路过来的CT1,CT2,CT3电压为7.5v。请教各位是哪里还存在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ABB变频器ACS510系列多少K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KW的变频器

网友A:
供应电流互感器16V电压是否正常?使用示波器看看可平滑!看看其它电压可正常,千万不能有波动和跳动!要是都正常那么就是主板问题了,希望能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