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3):
3000r/min对应50r/s

编码器一圈160000个脉冲,电机一个脉冲转一个角度,这样电机收到多少个脉冲才能准确地由编码器反馈出来。

Plc最多1s发100000个脉冲,电机额定转速下是50r/s,即编码器 每秒 能发出的脉冲为50×160000=8000000个脉冲,那么也就是说电机要收到8000000个脉冲,而plc最快也达不到,就需要用电子齿轮比通过驱动器放大。这个比值也就是80/1,即plc发出一个脉冲,驱动器收到后要放大80倍,出发80个脉冲给伺服电机。

那么电机每转需要plc发出的脉冲是多少个呢?即每转是160000个脉冲,只有当plc发出的是2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才能收到160000个脉冲。这个2000就是工艺轴中要填写的每转脉冲数的数值。

Plc发脉冲的快慢决定电机接收脉冲的快慢,也就决定了当下电机转动的快慢了。

还有一个值是测量单位,可能是角度,可能是路程,或者是脉冲,这就要取决于实际的工程案例了。

电机每转的负载位移:
比如电机转一圈,负载进多少距离,或者负载转多少角度等。这里要注意电机有没有带减速机等机构,如果减速机是1/30,也就是电机转一圈,负载实际上转12°。指令中的Distance指的是电机旋转的位移,减速比是由硬件决定不变的,算出的每转负载位移12°,并设定好后,电机在D中设置360°,通过减速机后的轴也会对应转360°。当我在软件中将每转负载位移的值提升3倍,那么,实际的负载位移就要用360°除以3,也就是实际转120°(因为是在一圈的基础上等比例放缩),如果软件中负载位移从12°扩大到720°,那么实际的负载位移就是缩小了60倍,即360°除以60等于6倍。
再比如2000脉冲转一圈,电机一圈走2mm,减速比1:2,实际负载走1mm。那么程序中指令设定目标位移走1mm,电机得收到2000个脉冲。如果我把每转负载设为2mm,即没有减速比,那么我还是走1mm的话,只需要发1000个脉冲给电机就可以了,然而,实际的机构的减速比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而我软件不知道,它以为发1000脉冲就走了1mm,而实际负载通过减速比只走了0.5mm。

总结:软件中扩大多少倍,负载实际上走的位移就缩小了多少倍。

该值在组态中修改后,需要先离线,再下载,下载完成后,cpu一定要stop/run一下才能有效。
Velocity要≤轴组态时的最大速度,≥轴的启停速度。在轴运行的过程中,我嫌轴速度小了,修改后,重新出发相对位移指令,轴会在以之前的4°每秒的速度下走了一段时间的当下距离为准,继续以100°每秒的速度走一圈停止(此处使用相对位移指令)。

相对位移指令触发后,如果不保持ture,那么完成位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如果保持导通,那么完成位将会一直保持。

电机最大转速的计算也就是当plc发出脉冲的频率最高的时候。1200系列plc板载最快脉冲为每秒100000个,那么电机每秒最快的转速也就是100000/3000,一分钟的话就是100000×60/3000=2000r/min

绝对位移指令一定要组态轴的原点,因为没有原点作为参考点,那么电机就无法识别相应的距离。相对位移指令,工艺轴的组态可以不组态原点,因为相对位移走的是较当下的位置。

走绝对位移的时候,一定要走完后过几个周期再走下一个位置,否则,轴可能不动。切忌用按钮去触发轴的使能,轴的使能一般串急停比较可靠。

楼主(2021-09-23):
今天在温习的时候看到了之前笔记有问题的地方,特来更正。

错误:1200系列plc板载最快脉冲为每秒100000个,那么电机每秒最快的转速也就是100000/3000,一分钟的话就是100000×60/3000=2000r/min

2021/9/23更正:
伺服电机最快转速就是PLC发出脉冲最快的时候。之前计算时,都是按照最快值计算的电子齿轮比(PLC100000个脉冲每秒对应电机3000转每分钟)。即电机最快50r/s,50r需50*160000=8000000个脉冲(驱动器发出),而此时正好对应PLC每秒发出100000个脉冲。

网友A(2021-11-05):
成功把我这个小白整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