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3):
速度模式 带PG矢量控制
控制方式 速度给定 转矩限幅
转矩限幅 给定很小 速度给定大于实际速度 转矩限幅过小 速度环饱和
我想要的就是这种状态 但是 老是报PGO故障 (编码器反馈速度 低于设定速度)
我已经转矩限幅 肯定低于设定速度的 为什么速度环已经饱和 会报PGO 搞不懂安川变频器
真郁闷
没办法只能 纯速度控制 这样能用但是 没有控制限幅转矩来的好
因为转矩模式 加减速补偿过于麻烦 我想把 加减速补偿的问题交给 变频器的PI调节器

网友A:
只有安照说明书要求慢慢设置参数,调试变频器是很浪费时间,楼主不要急慢慢来。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把你的型号摆出来再讨论更好啊
不清楚你的具体的应用场合,既然是速度模式,干嘛还要限制扭矩?如果是应用在张力控制模式,那没必要用速度模式吧

网友C:
安川只搞过闭环矢量,楼主太复杂

网友D:
应该有个参数是检测这个差值最大值是多少的。如允许速度误差范围参数。把这个值改大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