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措施

楼主(2021-08-13):
公司目前有一台设备,升降使用的是变频器加电机,出现撞机情况,变频器设定了过电流保护,还是没用客户那边工件受损,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电机保护继电器之类的,咨询过欧姆龙和施耐德奈何货期太长了,有没有别的办法防止这种状况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撞机呢。什么样形式的升降设备。工件是因为设备下降过快受损,还是设备下降力过大受损。下降过快可以通过预减速来达成。下降力过大,会不会设备行程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上有问题,导致料框出现偏移,不能正常落到槽体中,就出现料框撞到槽体边缘挤压,工件受损设备也出现受损

网友B:
最好来段视频看看

网友A:
不能从结构上修改的话,你就算用电流检测来控制也够呛,设备还需要响应时间呢。电机综保的话估计精度不够,除非你上电流变送器表情,这个处理又复杂了。表情但是好像就算你能停车,但是产出的还是不良品嘛。

网友C:
1.安装限位开关或者光电开关,到了一定的位置就停机

2.马云家有三相数显智能电动机保护器

3.如果有PLC可以用PLC读出变频器的电流,然后再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D:
典型机械的锅电控来背,增加检测传感器保护吧;电机保护继电器感觉不靠谱,重物惯性大,不一定来得及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典型机械的锅电控来背,增加检测传感器保护吧;电机保护继电器感觉不靠谱,重物惯性大,不一定来得及响应
对的,周边检测,物料不在指定范围就报警停机

网友F:
周边检测,物料不在指定范围就报警停机

网友G:
机械结构设计不合理吧,最终的解决是从结构上改进而不是电控去适应,电流保护方式你要准确都可以,变频器上设置保护电流小一点就可以,但频繁的自动保护会使你怀疑人生

网友H:
变频器的保护还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还好,主要料框,每次出事故料框基本报废无法使用,主要升降有负载和无负载,满负载都不一样所以变频器保护其实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空负载和半负载,还有满负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本身设置了过流保护,主要负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负载不同,而且出事故不一定是满负载的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出事故了就来问是不是程序问题,保护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事故了就来问是不是程序问题,保护是不是没做好
楼主您要准备资料做好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获得团队认可(最好是书面的),几次成功后就会被刮目相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产品还好,主要料框,每次出事故料框基本报废无法使用,主要升降有负载和无负载,满负载都不一样所以变频器保护其实意义不大
您们有设计吗!?

网友I(2022-03-27):
试试我们的智能电机保护器呢,各种及时保护,还能提前预测电机及驱动的机械和电气故障,性价比很高,欢迎交流,V信,15008247947

网友J:
现在变频器过载过流保护已经比较完善了,可以精心调整一下变频器过流保护最大值,最好的办法还是给设备加装外部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