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变频器VT240S,模块炸,换完后上电报IO-F,且不能复位,哪位老师遇到过?

楼主(2021-08-13):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板电路肯定有问题!只有慢慢检查吧。

网友B:
驱动板修好了没有,就换模块,重点检查驱动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上模块时上电也是显示这个报警,驱动板检查出有两个电阻坏,电容和电阻和二极管都测了,光耦全换了,空板上电也是报这个警。就是不知道这个板子怎么空板启动。

网友C:
我知道这个故障是怎么回事,想知道可以私信我。

网友D(2021-10-24):
把板子上的五脚芯片换了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机器有报警还不显示出来的,就是不运行!说明驱动板还存在别的故障

网友E(2021-12-16):
5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什么原因

网友F(2022-08-17):
请问最后是哪里问题,我也遇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