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3):
安川V1000系列15KW变频器被洪水淹过后没清理,放干后上电启动报COF,拆了电机后启动还报,板子清理过后上电情况如故,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参数改过不管用!

网友A:
95%酒精浸泡24小时,然后烘干24小时。。。

网友B:
95%酒精浸泡24小时,然后烘干24小时。。

楼主:
清洗过啦!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没有酒精泡24小时

网友C:
水淹设备不好讲 不可控因素太多 不像自然坏掉的机器  我们这边最近一个月都在维修进水设备  坐标河南黄河以北 被大水刚袭击过的城市

网友D:
检查互感器,可能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E:
不可控因素比较多,可以的话换主板

网友F:
看看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G:
电源驱动板肯定有问题!出现COF故障代码,电流检测电流有问题,从电流传感器到主板,顺着电线路慢慢检测呗!。

网友H:
不通电还好,现在可能问题比较大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已经解决掉,一个是锈蚀的原因,另外就是检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