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明,应该是属于电位传递的问题?

楼主(2021-08-14):
我在层管理中设定了自动连线为黑色,电位L 为红色,电位N 为蓝色
但是第一张图中其它部分电位颜色显示都正常,但是在下方几个N端子的地方,变成了红色
第二张图把端子移开,颜色就正常了。
端子的属性就是最简单的两个连接带鞍型跳线的
虽然图纸打出来黑白的不影响,但心里总是过不去,毕竟这样图纸不够严谨。
请问大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我琢磨了几天,自己给解决了
图中的T节点,双击打开的话会看到显示的是 1:目标左 2:目标右 ,也就是是说源头是上端,但上端的电位是没有定义的,所以会出问题
双击T节点,改成 1:目标右 2:目标上,此时源头就是左端的电源进线,电位就传递过来了。
举一反三,其它的几种目标方向也可以用在不同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