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4):
各位师傅,
 电动机星三角启动时热继电器安装位置不同需要调整整定电流吗?

 我看到论坛里有师傅说要按照0.56倍计算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就是线电流和相电流的问题,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相电流,同理相电流等于0.56倍线电流,线电流就是电机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线电流和相电流的问题,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相电流,同理相电流等于0.56倍线电流,线电流就是电机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

这怎么扯上线电流和相电流?都是线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线电流和相电流的问题,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相电流,同理相电流等于0.56倍线电流,线电流就是电机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

这怎么扯上线电流和相电流?都是线电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画个草图你看看,你觉得两个图中的热继电器流过的电流是一样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