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扩展廉价方案

楼主(2021-08-14):
楼下对的,我不够严谨,只能串并互转才可以或加锁存器,那编程就复杂了。

网友A:
有啥意思?每次只有一个输出,多一个都是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意思?每次只有一个输出,多一个都是梦想

你是对的,我思想混乱了。

网友A:
你在PLC里说的是“扩展端口”,除非你遇到的是唯一控制

网友A:
4-16,4-7,4-BCD(10)都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