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5):
今天试用霍尔开关发现霍尔开关感应磁铁一面有反应,感应另一面没反应。不知道干簧管开关有没有类似的要求?

网友A:
没这要求;

网友B:
如果有,是不是要分南北 干簧管??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有,干簧管没有,但有使用注意事项
磁铁的NS极与干簧管平行,两者做径向运动。
这样可避免出现二次信号

网友D:
楼上解释到位!

网友E:
干簧管开关是不分南北的

网友F:
磁性开关对磁环有作用

网友G:
是那个无良设计师,
省那几毛钱,
不用全极霍尔元件而用单极霍尔元件?
不过,有些特殊地方可能要用也说不定。选型留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