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5):
求救啊,救救孩子吧。。。
刚开始学习Q系列,程序仿真时好好的,实际PLC接线运行却没反应。。。。

编了很简单的一段小程序:

理论上只要接通X1,那M0和Y41都会接通,仿真出来也确实如此。

但是,当把线路接好后,接通X1后,Y41却没有任何反应。

单独控制X1和Y41却是可以的,比如:

(a)接通X1输入,能够监控到X1是已经得电的,如下图。但是M0和Y41却没反应???

(b)单独手动修改Y41的值,Y41端口外接的灯是能亮的,监控图如下:

接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搞半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没设置好,还是哪里写错了?

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救啊,救救孩子吧。。。
刚开始学习Q系列,程序仿真时好好的,实际PLC接线运行却没反应。。。。

编了很简单的一段小程序:

理论上只要接通X1,那M0和Y41都会接通,仿真出来也确实如此。

但是,当把线路接好后,接通X1后,Y41却没有任何反应。

单独控制X1和Y41却是可以的,比如:

(a)接通X1输入,能够监控到X1是已经得电的,如下图。但是M0和Y41却没反应???

(b)单独手动修改Y41的值,Y41端口外接的灯是能亮的,监控图如下:

接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搞半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没设置好,还是哪里写错了?

求助各位大侠

请确认PLC处于运行(RUN)状态。

网友B:
说不清楚的直接上图会更容易得到准确答案

网友C:
X1信号持续时间低于PLC扫描周期,建议使用中断程序处理

网友D:
这么简单的程序,是否接线的问题?

网友E:
没运行么

楼主:
搞半天总算查出来了,原来RUN状态指示灯一直处于闪烁状态。。。。。。我以为闪烁状态就是正常运行的意思。
造成的原因应该是载入程序的时候拨到STOP,载好程序后拨回RUN,这时RUN的指示灯就是闪烁的,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是正常的就直接运行了。
后来再把状态杆拨回STOP再到RUN之后,RUN的指示灯处于常亮状态就OK了。。。。 表情汗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