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大神帮助 这个plc错误灯怎么消除?(20210816)

楼主(2021-08-15):
链接完通电后就显示这些。怎么消除plc错误灯

网友A:
cclink,站号有没有设置重复的,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B:
先把诊断异常的项目解决了,上面都有提示啊,那问题也就随之解决

网友C:
全新,应该属于没设置好,按设计设置一下。
在用,可能某模块损坏,最笨的方法,一个一个排查。